[求助] ESD结构和特性请教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神: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很久,就我所知道的ESD结构中,一般大致分为GGNMOS,反偏二极管和SCR结构,请问这三种ESD结构的优缺点是否有人能总结一下?
目前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对ESD结构的漏电流要求很严格(需要极小pA级),请问该如何选择?

网友A:
GGNMOS 更容易turn on,但是面积较大,适用于LV器件;中高压一般用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NMOS 更容易turn on,但是面积较大,适用于LV器件;中高压一般用diode。

嗯嗯,thank you!

网友(2020-05-16):
漏电流与器件面积、工作电压等条件相关,一般来说,SCR漏电相对较小,但是设计复杂,需要工艺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GNMOS 更容易turn on,但是面积较大,适用于LV器件;中高压一般用diode。

请问下GGNMOS和反偏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吗?感觉GGNMOS就是MOS管连接成反偏二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GGNMOS和反偏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吗?感觉GGNMOS就是MOS管连接成反偏二极管的?
...

不一样
二极管是通过PN结泄电:ESD脉冲到来时PN结反向击穿。
GGNMOS 是通过寄生BJT进行泄电,当ESD脉冲到来时,Drain/PW结击穿,当Isub*Rwell > 0.7V(PN结导通电压)时,PW/Source结正向导通,进入snapback区域,NPN开启泄电。GGNMOS 可以通过PESD IMP调节Drain/PW结击穿电压的值,一般相同电压域的Diode和GGNMOS,GGNMOS更容易turn on,泄电更快,但是面积更大。

网友(2020-07-03):
要漏电小,最优方法就是选择SCR结构。不过跟工艺相关性太大,一般很难得到设计参数。

网友:
还有一点SCR结构。Snapback 很深,容易造成闩锁

网友C(2023-04-23):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二极管是通过PN结泄电:ESD脉冲到来时PN结反向击穿。
GGNMOS 是通过寄生BJT进行泄电,当ESD脉冲到 ...

那diode结构是不是一次性的?发生ESD事件直接把diode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diode结构是不是一次性的?发生ESD事件直接把diode击穿了

diode反偏的电流能力太弱太弱,钳压还行,泄流需要面积很大很大。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C:
那diode结构是不是一次性的?发生ESD事件直接把diode击穿了

这个击穿不是热击穿而是电击穿,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