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 pss/pnoise 仿真中 disable transistor noise

楼主(2020-04-08):
如题,请问在cadence 仿真中怎么disable 器件的噪声或者parasitic capacitance ?

希望有大虾能够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
Immediate Set Options (options)

Definition
Name options parameter=value ...

Noise parameters
68 noiseon_inst=[...]
The list of instances to be considered as noisy throughout noise
analysis, which include, noise, sp noise, pnoise and tran noise.

69 noiseoff_inst=[...]
The list of instances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noisy throughout
noise analyses, which include noise, sp noise, pnoise and tran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