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lef生成milkyway库,technology lef如何设置?

楼主(2020-04-08):
新手求助。SRAM lef to milkyway建库的时候,按照user guide操作,到了read lef, 提示要输入technology lef和cell lef。 cell lef就是 SRAM MACRO的lef,technology lef指的的是什么一直搞不清楚。
(1)看到论坛上的解释,是.tf类似的定义工艺规则文件,但是foundry提供的单元库里并没有.lef类似的规则文件啊。只有ICC2目录下.tf 和Innovus目录下.tlef文件。
(2)从synopsys solvnet下载的reference metheodoly , read_lef -tech_lef_files $antenna_lef_file \又说是antenna lef,解释如下。
# Antenna LEF file to load:

# -------------------------
# The antenna information is often embedded in the cell LEF file
# However, if there is a separate antenna LEF, you can enter it here.
# Leave empty if none is to be used or it is embedded in the cell LEF
set antenna_lef_file ""
(3) 陈春章书里写lef 分为technology lef和cell lef两种。 technology lef和(1)解释一致。

所以,technology lef文件应该从哪里找?谢谢

网友:
不需要,  会自动变成marco。先用milkyway的tf建库, 然后直接lef in。不能用std的lef tf, 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