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5版本的vcs是不是不认sv的cast函数

楼主(2020-04-08):
使用vcs仿真过程中使用了$cast函数,仿真编译过了,仿真运行时出现 Dynamic cast using '$cast' failed. the source expression is not yielding a valid value for the destination variable,请问大神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

楼主:
我将cast函数变成直接赋值,仿真能过了,我看了vcs2011版本的,上面说“Covariant return types minimize the need for dynamic casts (upcasting or downcasting).” 没有试过2011版本的,不知道能否使用正常运行

楼主:
上面说错了,使用的vcs是2015版本的

网友A:
这不是$cast失败了打印出来的吗?我觉得是你转换对象不匹配所以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cast失败了打印出来的吗?我觉得是你转换对象不匹配所以报错了

我相同的代码,在NCverilog中仿真是通过的。而且cast本不就是将两个类型不同的变量相互转换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相同的代码,在NCverilog中仿真是通过的。而且cast本不就是将两个类型不同的变量相互转换嘛

...

你可以把代码截个图,比较好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代码截个图,比较好debug

如图中代码

代码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