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KV模型的反型系数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佬,EKV模型按照沟道电流大小将mos管工作区分为强反型区,中等反型区和弱反型区;

BSIM模型按照沟道状态将MOS管工作区分为截止区,线性区和饱和区;

有些地方没弄懂:
1:线性区和饱和区都有大小电流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 线性区也可以分为:强反型区,中等反型区和弱反型区?
                                                                                饱和区也可以分为:强反型区,中等反型区和弱反型区?

我看到资料上,用反型系数来表征反型强度,从而表征 强反型区,中等反型区和弱反型区这三个区,但是对反型系数的定义中,特别指明了是饱和区!!!
反型系数IC=Ids(saturation)/ Ispec(转变点电流)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线性区等效为电阻,再分不同区好像意义不大,而且MOS管一般工作于饱和区的比较多,反型系数的定义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不讨论线性区的情况?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还是说线性区本身就不能划分为 强反型区,中等反型区和弱反型区,反型系数必须在饱和区中定义?

网友(2022-04-14):
EKV模型,也是要求vds大于vdsat的,线性区是不满足这个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