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苦恼了两个礼拜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想问,自己单独做匹配的时候,S21是26dB,但是接了变压器匹配后,就会降10dB。有什么改善的方法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匹配电路有问题吧,需要仿真&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路有问题吧,需要仿真&优化。

可是我S11做到了-20多dB,除了这个匹配还要注意别的问题嘛

网友:
这个原理图是怎么综合得出来得?

网友:
你的变压器不理想吧 单独看看变压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