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做加减运算是否需要先算出补码?

楼主(2020-04-09):
FPGA的数据做减法是不是不需要先算出补码啊 ?  数据a < b, 然后a - b得到的结果默认就是一个补码吧 ?而不需要先算出b的补码,然后再做a + b(补码)吧?

网友A:
应该不用吧,编译器自己综合成减法电路吧

网友B:
systemverilog 和新版 verilog 有 signed 类型, 用这个就不用手工转补码了。 verilog-2001之前的需要转

网友C:
最好-b先转码,然后在调用DSP做加法器(a+(-b转码后的)),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并且时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吧,编译器自己综合成减法电路吧

如果 自动综合成了减法电路,一个小数被一个大数  减,会是一个负数,此时,fpga内部的 减法结果是这个负数的补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verilog 和新版 verilog 有 signed 类型, 用这个就不用手工转补码了。 verilog-2001之前的需要转
...

signed 类型 是 可综合的 语句,还是 只用于仿真的语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b先转码,然后在调用DSP做加法器(a+(-b转码后的)),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并且时序稳定 ...

用的max10,最简单fpga ,没有dsp

网友:
引用 楼主:
signed 类型 是 可综合的 语句,还是 只用于仿真的语句 ?

可综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自动综合成了减法电路,一个小数被一个大数  减,会是一个负数,此时,fpga内部的 减法结果是这个负 ...

这个用编译软件直接写两句代码验证一下也不费事,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有符号数计算呢?signed(x)

楼主:
verilog和C语言的关键不同,是verilog 最终综合后都会映射为一个电路,那么signed综合后对应一个什么样的电路 ?

网友:
a-b得到的结果肯定是补码,不会取绝对值,但是这个值可以被解释为不带符号的数或带符号的数(两者肯定不一样)。$signed只是一种说明,这个数在参与运算和算术位移时被当成有符号数对待,电路层面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