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救!!!!

楼主(2020-04-09):
小弟最近开始接触Cadence,简单做了一个反向器测设,在做版图时DRC通过了,但在做LVS时,却报错了,麻烦各位大佬帮小弟看看,拜托了!

楼主: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cdl schematic', for the
instance 'M2' in cell 'sche'.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nmos2v' in the
library 'tsmc18rf',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网友A:
LVS  是 layout  VS schematic;需要layout和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是 layout  VS schematic;需要layout和netlist;

请问下,是这个设置不对吗?

楼主:
救救孩子吧~

网友B:
用virtuoso 导出cdl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这个设置不对吗?

建议试试 virtuoso窗口 file->Export->cdl 导出网表,然后填入 spice file,不要勾选export from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 virtuoso窗口 file->Export->cdl 导出网表,然后填入 spice file,不要勾选export from schemat ...

倒出来后的这个文件吗?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irtuoso 导出cdl 试试

导出后只有一个si.env文件诶,也不对呀

网友C:
大家来找茬:))
应该是导出失败了。
你把virtuoso 导出cdl的那个对话框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来找茬:))
应该是导出失败了。
你把virtuoso 导出cdl的那个对话框贴出来看一下。 ...

导出的对话框和结果

网友:
Switch View List那一栏填 auCdl schematic
Stop View List那一栏填 auCdl
再试一试。如果不行把auCdl换成cdl再试试。
digital改成analog

网友:
说麻烦了,你直接把netlisting mode那里的digital改成analog就行,上面自动变了。

网友:
电路图网表导出失败,先检查下电路图改动后有没有 check and save

网友(2021-07-05):
virtuoso之前先运行一下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网友:
电路保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导出CDL网表  就可以正常运行LVS   线路所有的部分都做了CHECK SAVE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种错可能是你动了电路,你要check save一下

网友(2021-12-10):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这个设置不对吗?

这个地方应该添加的是你导出的  cdl 网表文件,不能这么空着默认

网友:
你电路图有问题没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