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S仿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小弟在做一个48M的VCO,控制电压为Vcon,想用spectre中的pss工具进行仿真,pss设置时有几项不会填写,还请指导一下,谢谢!具体问题如图:

网友A:
没问题。一般情况可以输入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一般情况可以输入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