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版图和版图比对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0-04-09):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如何 把2个IC版图进行比对?
看看区别?
用什么软件,Calibre ?

命令是什么

网友:
calibre drc 有个fast xor

楼主:
第一步 产生一个xor rule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design_GDS -refdesign $refdesign_GDS  -write_xor_rules xxx.xor
第二步
calibre -drc -hier -fx xxx.xor

想再快就加 -turbo -hyper

坛子里找到了!
自己回答一下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A(2020-05-14):
1:导出两个版图的gds文件
2:在terminal 中输入compare_gds filename1.gds 版图1的名字 filename2.gds 版图2的名字 DIFF_file1_file2.db
    (DIFF_file1_file2.db用来存放比较的结果文件)
3:在版图1或者版图2中打开Calibre,然后start RVE,在Datebase里面选中DIFF_file1_file2.db,FileTypex选择DRC/ERC
这样就可以直观的在版图中看到两个版图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出两个版图的gds文件
2:在terminal 中输入compare_gds filename1.gds 版图1的名字 filename2.gds 版 ...

xiexie

网友B(2021-05-09):
引用 网友A:
1:导出两个版图的gds文件
2:在terminal 中输入compare_gds filename1.gds 版图1的名字 filename2.gds 版 ...

十分感谢您的讲解,我可以问个问题不,就是我的terminal下没有compare_gds command,我还可以咋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讲解,我可以问个问题不,就是我的terminal下没有compare_gds command,我还可以咋办呢。
...

更新一下版本,你的calibre版本太低了,所以没有

网友B:
是这样的,Cadence Virtuoso 有一个Calibre runDRC.打开以后,先不加入Rules,点击Inputs,Run:后面可以选择,不要选择默认的DRC(Hierarchical),选中Fast XOR 请将右侧的Create XOR rules file也选中,弥补我们第一个Rules没选择。看Inputs页面下面有一个Layout1,Layout2.Layout1下面的内容默认是已经打开的版图,我们将想要进行比对操作的另一个版图的gds文件放入Layout File2后面。其余的就是基本信息,相信你都OK都填好以后。请点击Run DRC就可以啦!!这个对比和坐标有很大的关系(自我感觉),因为不改变图形本身,移动后,也会出现提示。不同的地方是通过红色×显示。如有解释不好的地方,请大神指出!谢谢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版本,你的calibre版本太低了,所以没有

谢谢您,公司版本是615,我研究下,原来如此~~!

网友:
DCK/MCDRC(calibre)  选项,就在DRC按键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Cadence Virtuoso 有一个Calibre runDRC.打开以后,先不加入Rules,点击Inputs,Run:后面可以选择, ...

对,这个可以,很简单,就是LVL,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Cadence Virtuoso 有一个Calibre runDRC.打开以后,先不加入Rules,点击Inputs,Run:后面可以选择, ...

谢谢你,大佬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