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0-04-09):
这个结构是什么?怎么分析

网友:
MN1,MN2,MP4,MP5 可以看做是一个类似于Wilson电流镜结构,目的是增加负载阻抗,所以这个误差放大器可以看做是一个单级的高增益放大器

网友:
MP1,2 source follower
MN1,2 source input diff pair
MP4,5 current source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