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2020 genesys 2020 systemvue 2020 兼容安装

楼主(2020-04-09):
RT
单独安装ADS ,可以使用

安装STSTEMVUE 后,两者都不能使用。

估计安装genesys 后,一样不能使用 。

有哪位大神,有安装方法,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已经实现 完美安装,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找到的。

补充内容 (2020-10-15 22:54):
能破解,但是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2020-06-07):
Could you give a tutorial?

网友A(2020-08-12):
ADS的 VTB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ADS的 VTB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的VTB一直显示licence问题

网友B(2021-10-19):
我也想问这个,救命啊,难受的很,兄弟你解决了吗?解决了就分享一下方法,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救命啊,难受的很,兄弟你解决了吗?解决了就分享一下方法,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

解决了,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楼主大哥您好,看到您的另外一个帖子的和谐包,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电脑上是已经安装了ADS2020的,然后双击Genesys2020开始安装的时候,前面的步骤都很顺利,唯独到Genesys的许可证目录安装的时候它就直接跳到我ADS的许可证安装路径了(F:\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我知道这肯定是注册表的缘故,装了ADS以后注册表默认许可证就在这个路径了,我Genesys的安装路径是(F:\Program Files\Keysight\Genesys2020),ADS的安装路径是(F:\Keysight\ADS2020),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有点懵逼,真的怕安装错了。。。。。。。。。。。。。。。楼主能帮忙解决一下吗,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C(2022-01-12):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哥您好,看到您的另外一个帖子的和谐包,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电脑上是已经安装了ADS2020 ...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找到解决方式了吗?

网友(2022-06-30):
请问在win7系统有破解GENESY2020的吗?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找到解决方式了吗?

其实我并没有解决,我后面软件重装了,既然指向同一个路径,那就随它,安装之后的结果就是,两个都可以用,但是两个不能同时使用,你可以用完一个之后保存关闭,然后重启电脑,则另外一个就可以使用了,而且版本要相同比如都是2020的版本,或者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可以先装ADS,再利用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再装一个WIN10,然后再装Genesys就没有问题了,哈哈哈哈,这算是一个土办法,呜呜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找到解决方式了吗?

WIN10装了ADS之后如果还想着装Genesys,可以尝试用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再装一个WIN10,然后再装Genesys,害。。。。。。没办法的只能用这个土办法了。。。。。。。呜呜呜呜呜

网友D(2023-09-18):
今天实测2022版genesys和ADS兼容安装可以正常打开,还没测试功能

网友(2024-08-24):
引用 网友D:
今天实测2022版genesys和ADS兼容安装可以正常打开,还没测试功能

老哥 验证了吗 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2024-10-11):
折磨了我好几天,终于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可以同时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