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版图标尺的单位是多少啊

楼主(2020-04-09):
请问版图标尺的单位是多少啊,要求版图面积小于400*300um,但是标尺的400比电感的版图还小,老哥们帮忙解答一下,我刚接触这个

网友:
当然是um

楼主:
老哥,那我是不是画不下了,需要画压控振荡器的版图,电感都放不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那我是不是画不下了,需要画压控振荡器的版图,电感都放不下了
...

option 里可以设置 你应该看看标尺的默认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 里可以设置 你应该看看标尺的默认单位

谢谢老哥

网友B:
你这个电感太大了,设计的不合理。压控振荡器频率低?那就不能用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感太大了,设计的不合理。压控振荡器频率低?那就不能用电感了

频率是3417MHz,那需要换小一点的电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