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nbol改名字

楼主(2020-04-10):
之前用的工艺库在生成symbol时,symbol会自动生成你所建cellview的名字,但是换了工艺库生成的symbl是空白名字,请问各位如何手动添加symbol的名字呀?

网友:
在symbol editor内,快捷键‘L'添加label,选择logical label,在Label框里改成 [@cellNam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