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um工艺,drc问题

楼主(2020-04-10):
添加dummy后跑drc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没填dummy时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没设置好, 说的很明确, TM1,和TM2 只能用一个, 你gds里面独有。 应该是你dummy没配置好, 应该是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好, 说的很明确, TM1,和TM2 只能用一个, 你gds里面独有。 应该是你dummy没配置好, 应该是可选的 ...

这个dummy怎么配置,我第一次填dumm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dummy怎么配置,我第一次填dummy

我哪知道, 全靠蒙, 你看看dummy的头都, 一边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哪知道, 全靠蒙, 你看看dummy的头都, 一边都有说明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