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CL时,无法运行 ./installer -gui

楼主(2020-04-10):
本人Linux小白,想在虚拟机Linux中安装synopsis软件,但在解压installer之后,根据教程在终端root下安装SCL,但./installer -gui命令执行后,会出现以下提示:WARNING: The Installer must not be run from a root user account.
         Instead, Installer must be run from a regular user account.
         Installing tools from a root account is not supported; in
         certain cases this may cause a tool to fail to run properly
         for some or all users

  To run installer as root (not recommended), please re-invoke
  installer with the -install_as_root switch.

输入./setup.sh -install_as_root也没有用,出现/usr/synopsis/installer/install_bin/Linux64/bin/tclsh: Command not found.

求大神指教,是哪里出错了,该怎么做呢

楼主:
输入./setup.sh -install_as_root时,出现/usr/synopsis/installer/install_bin/Linux64/bin/wish: line 1: ./wish8.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指教怎么办啊

网友A:
需要在操作系统安装tcl/tk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操作系统安装tcl/tk软件包。

求指教啊,是需要下载tcl/tk软件包吗,下载到哪里呢

网友:
如果会摆弄操作系统的话,就是rpm或者yum 命令,一般的操作系统盘里面都会有tcl/tk。

网友:
yum rpm安装

网友(2023-06-08):
batch_install和installer两个文件里面有一句话:install_as_root=0,改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