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仿真怎么把瞬态某个时刻的工作点显示在电路上?

楼主(2020-04-10):
spectre 仿真怎么把瞬态某个时刻的工作点显示在电路上?用results annotate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 显示的是哪个具体时刻的工作点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电压,瞬态仿真后,菜单Annotate->Transient Node Voltages...,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设置time。
如果想看工作点,按照2#楼的方法,在tran仿真Options中设置infotimes,在后面填入想保存工作点的时刻,用空格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电压,瞬态仿真后,菜单Annotate->Transient Node Voltages...,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设置ti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otimes setting

网友C:
不设置infotime,在tran仿真后点result的tran op point是指什么时候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设置infotime,在tran仿真后点result的tran op point是指什么时候的呢

终点

网友(2021-11-02):
也解答了我的疑惑,顶一个

网友(2022-05-30):
瞬态某个时刻的工作点显示在电路上

网友(2023-06-10):
我想看1.13us和1.14us的,但是设置好后仿出来只有1.1us的工作点的选项,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D(2023-10-09):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电压,瞬态仿真后,菜单Annotate->Transient Node Voltages...,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设置ti ...

大佬,求问一下,我想看瞬态某一时刻的直流温度扫描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电压,瞬态仿真后,菜单Annotate->Transient Node Voltages...,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设置ti ...

有用

网友(2024-09-09):
我仿了一个300u的trans,infotimes填165u,仿真就报错,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5-05-09):
确实可以,不过比较麻烦的是瞬态电压不能跟着一起变,还得再瞬态电压里填一个相同的时间,要是能一起变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求问一下,我想看瞬态某一时刻的直流温度扫描应该怎么设置啊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