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p405页lc振荡器如何工作?

楼主(2020-04-10):
如图电路,振荡频率是1/sqrt(lc),选取gm和rp乘积大于1,加了一个尖峰脉冲用来起振,但是仿真波形是振荡幅度越来越小,而且x点和y点不是差动的,求帮忙分析

网友:
不是选取2.5~3倍吗,记不清了

楼主:
振荡时的摆幅不是尾电流和电阻乘积么,这个摆幅多大比较合适?在保证下面管子正常工作的前提下

楼主:
我仿真电路是减幅振荡,最后锁死在电源电压了,即便是振荡也是很小的纹波

网友(2022-11-23):
楼主仿真成功了吗?我LC振荡波形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电路是减幅振荡,最后锁死在电源电压了,即便是振荡也是很小的纹波 ...

和我的现象一样欸,而且x和y点电压同相,离谱了

网友(2023-08-04):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电路是减幅振荡,最后锁死在电源电压了,即便是振荡也是很小的纹波 ...

楼主现在仿真成功了吗?

网友(2023-09-05):
一样哎,同相

网友:
我懂了,请仿真时在tran中选择noise频率设为高于预计频率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2023-10-10):
要用PS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