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个人理解:PSR与PSRR

楼主(2020-04-10):
以下是个人的理解,望各位批评指正:
电源抑制比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通常是运算放大器中的指标
电源抑制PSR(Power Supply Rejection)-----通常是Bandgap  LDO中的指标

PSRR(PSR)都可以用来表征输出对电源噪声的抑制能力

PSRR :把运算放大器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电源到输出的增益来表示。
仿真过程:将运算放大器连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结构,即将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短接。将差分输入信号设为 0,在电源电压源添加1V 的交流分量 vdd。输出到电压的ac仿真图即为1/PSRR,再通过计算器倒,得到PSRR图像。 具体可参考何乐年仿真书籍155~157页

PSR:LDO或Bandgap中,是直接将输入电压降压产生输出或基准,可认为电源即为输入信号。
仿真过程:直接在VDD上加1v的ac小信号,交流仿真看输出电压,即为PSR  (这里应该不是1/PSR,忘记验证了,有确定的可以回复一下)

网友(点评):
『PSRR,仿真过程』,这其实是Opamp单位负反馈接法下的PSR,不是Opamp的PSRR。两者比较接近。

网友A:
PSRR是两个传递函数的比值,电源和输入分别到输出的影响对比;PSR只是电源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网友B(2020-05-12):
"仿真过程:直接在VDD上加1v的ac小信号,交流仿真看输出电压,即为PSR  (这里应该不是1/PSR,忘记验证了,有确定的可以回复一下)"
这里就是1/PSR吧,PSR是ΔVin/ΔVout,这里是ΔVout/ΔVin。

网友(点评):
不是的,PSR就是ΔVout/ΔVin,一般衡量PSR性能的指标就是-20dB(举例),指标越小,电源抑制能力越好

网友(2021-04-08):
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讲的很清楚

网友(2021-08-17):
何乐年的仿真书是116-120和158-159有提到PSRR,有需要可以看下

网友(2021-12-21):
学习一下仿真

网友(2022-09-19):
正好有这困惑,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过程:直接在VDD上加1v的ac小信号,交流仿真看输出电压,即为PSR  (这里应该不是1/PSR,忘记验证了, ...

应该是PSR,PSR等于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即PSR=Add=vout/vdd.

网友(2023-04-12):
那里仿真就是1/PSR,正在学这里,voutac=vddac/PSRR,vddac取1时正好时1/PSR

网友:
但是工程实践中有些规格书会把BANDGAP的指标写成PSRR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PSRR是两个传递函数的比值,电源和输入分别到输出的影响对比;PSR只是电源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

学习了,通俗易懂

网友C(2024-05-16):
引用 网友B:
"仿真过程:直接在VDD上加1v的ac小信号,交流仿真看输出电压,即为PSR  (这里应该不是1/PSR,忘记验证了, ...

能解释一下这里PSR=deltaVin/deltaVout的公式是怎么来的吗,或者有没有参考资料有详细解释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一下这里PSR=deltaVin/deltaVout的公式是怎么来的吗,或者有没有参考资料有详细解释的,推荐一下, ...

定义吧

网友(2024-08-28):
牛逼,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