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setup hold和必须为正值?

楼主(2020-04-10):
如题,最近遇到后仿关于sdf反标的问题。两个问题有些疑惑。1,setup or hold timing检查是负值怎么理解?

2.看了sdf 3.0的文档,对于$setuphold timing check要求setup和hold的和必须大于0,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原文如下。
The first rvalue is the recovery time and the second rvalue is the removal
time.  Either can be negative, however their sum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网友A:
1,setup or hold timing检查是负值怎么理解?
一种是由于电路设计,允许信号在时钟沿之后变化(setup)或之前变化(hold);
还有一种是时间都是计算信号的50%的点对应的时间,然后计算差值,存在负值的可能。
2要求setup和hold的和必须大于0
因为setup hold要求信号对时钟而言,必须有一个采样时间窗,两者的和就是时间窗的宽度,不可能为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etup or hold timing检查是负值怎么理解?
一种是由于电路设计,允许信号在时钟沿之后变化(setup)或 ...

多谢回复,经过今天的研究已经搞明白了。你说的第一点我不能苟同,第二点感觉是因为setup肯定是发生在hold之前的啊
具体可以看这里
https://blog.csdn.net/zyn1347806/article/details/1054766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经过今天的研究已经搞明白了。你说的第一点我不能苟同,第二点感觉是因为setup肯定是发生在hold ...

在时钟沿到来可以正确采到信号的前提是setup和hold满足,setup是指时钟沿到来前信号需要稳定保持的最小时间,hold是指时钟沿到来后信号需要稳定保持的最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