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的PVT仿真重要吗?特别是在spur这个指标上?

楼主(2020-04-10):
我做了一个锁相环,后来发现CP不大好,反正就是PN电流镜匹配比较差,于是各种调参数,加了OP反馈,把spur压了10dB
后来又发现说当nmos开关的m取一个特定值的时候,每个周期的积分电荷就是比较低,还能再把spur压个10dB。
当然为了快点儿,以上的spur仿真都是把PFD和CP撂vA环路里头。

但因为这个CP里带个OP,电源电压也不是很高,怕它工作点不对,又跑了下PVT。
问题就来了,首先电源电压从1.2掉到1.1,PN电流镜的mismatch一下从0.5%不到涨到10%还多。应该是OP的电源空间压缩了,增益掉太多。
其次就算电源电压我自己产生,自己版图小心点儿,假定它就1.2不往下掉。但在某些corner下,它一个周期的积分电荷就没那么理想了,好不容易压住的spur又涨回去了15dB还多。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靠积分电荷来调制开关尺寸这个方向,是不是对?
然后可能做到在大多应用corner下,积分电荷都比较低吗?毕竟ff、ss还好说,sf,fs,两种mos器件的变化方向都不一样了。

谢谢!

楼主:
来自顶一下。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觉得在各个PVT下都保持这个锁定时CP净输出的电荷都很低也不太现实。
然后看到有的文献让在环路滤波器后边加一个极点,频率取在环路滤波器极点和spur频率之间。准则是不影响环路稳定,但又要给spur带来较明显的抑制。
我去搞了一下,环路滤波器极点大概是1.9M,spur频率就是Fref 40M,取新加入的极点10M,PM下降了不到1度,spur掉了10dB。看起来是比较有效,但将来电阻电容都是片上的,估计它们也会有PVT,取值要扫一下。

不过毕竟是加了一个极点,还是有些忐忑。所以在环路中加极点降spur的这种方法,真的会比较常用吗?

网友(2021-04-15):
顶一下,遇到一样的问题,插眼学习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单独charge pump可以仿真它对PLL环路的spur贡献情况吗?看书上有一个公式,这里面的Icp*R是指一个REF周期还是一个PLL周期积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单独charge pump可以仿真它对PLL环路的spur贡献情况吗?看书上有一个公式,这里面的Icp*R是 ...

什么叫做PLL周期?PLL只有带宽吧,没有说有周期性的变化吧……

稳定情况下,假设它是整数分频,由于CP误差的存在,会在Fref和Fdiv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延时。如果要认为这就是PLL的周期的话,那就跟1/Fref没啥区别了吧……

我是觉得没有说让你算累积的意思。

网友:
我说的PLL周期是指PLL环路校准一次所用的时间,如果选用一个40Mhz的ref信号,正常来说一个充电周期就是25ns,但是PLL环路校准一次的时间可能大于25ns。

网友(2021-05-2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单独charge pump可以仿真它对PLL环路的spur贡献情况吗?看书上有一个公式,这里面的Icp*R是 ...

我觉得指的是一个reference周期,因为CP mismatch带来的spur是在reference频率处的spur。
但是这里不用算积累呀,方波傅里叶变换的时候就把整个周期的引入的mismatch考虑进去了呀。

网友:
老哥  你知道电荷泵如何单独测试吗?我看文章上一般都是测试DC充放电电流随输出电压变化情况,但实际的trans仿真结果可以实际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