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之后layout pin都看不到

楼主(2020-04-10):
用的是tsmc 28nm工艺,做一个inveter都有问题,
管子和链接正常,但就是PIN都看不到,
怎么破?

网友:
一般就是打label的层次不对。

网友:
或者没打到相应的层上

楼主:
我用的metal1 pin的层做pin

网友:
具体的查看下design rule或者command file,一般会是同层metal的label层次,pin层次可能是给提数字模块出pin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