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ARADCsplit电容阵列

楼主(2020-04-10):
在SARADC 电容阵列结构中  对于binary radix和  sub-2 radix    我的理解是普通的二进制加权结构,以及分段(2段)的split架构 ,  想问一下,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分段与否只是实现方式,radix是指电容权重基底,binary radix指电容阵列权重以2为底取值,1,2,4,8...,sub-binary是以小于2的数为基底取值,比如{1.87^N,N=0,1,2...}。sub-binary具有冗余,相比binary会有一些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与否只是实现方式,radix是指电容权重基底,binary radix指电容阵列权重以2为底取值,1,2,4,8...,s ...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