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补偿零点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20-04-11):
使用II型补偿方案,另产生的零点补偿输出RC极点。BOOST的负载电阻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人为引入的零点只能是固定值,我应该在哪个负载条件进行补偿呢?

网友A:
选取合适的零点位置让轻载重载都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合适的零点位置让轻载重载都能稳定

谢谢,您知道怎么把MOS管的电阻或者非线性加入到环路环路中进行仿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合适的零点位置让轻载重载都能稳定

如果BOOST在轻载模式下进入PFM控制,重载进入PWM控制,那么PFM范围内的电流负载就不需要进行补偿了,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B:
PFM控制本身就是迟滞模式控制,不能用线性的小信号模式来等效,补偿就无从谈起。频率补偿是针对线性系统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M控制本身就是迟滞模式控制,不能用线性的小信号模式来等效,补偿就无从谈起。频率补偿是针对线性系统来 ...

您的意思是说轻载的时候用PFM控制,不需要进行补偿;boost只需要补偿重载条件下的电流,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C:
结合RHP位置来补偿,最小输入电压和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可以作为补偿设计起点。负载电流变化同时会引起直流增益和主极点变化,补偿网络设计合理可以保证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在CCM下基本不变。

楼主:
谢谢。我用II型做的补偿,轻载和重载的bode图。这个结果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合RHP位置来补偿,最小输入电压和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可以作为补偿设计起点。负载电流变化同时会引起直流 ...

谢谢!

网友C(2020-05-11):
单从幅频曲线来看,不合理。继续优化吧,先把功率级波特图研究明白再做补偿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从幅频曲线来看,不合理。继续优化吧,先把功率级波特图研究明白再做补偿网络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有看到CCM条件下补偿稳定了的,在PFM下会不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