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18章题3版图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4-11):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最后一章第三题共源共栅结构拆成10个fingure并联各端应该都要接一起,但版图的X点却没连在一起,请问这样没问题吗?是答案错了,还是版图可以这样接。

网友:
没问题的

楼主:
能解释下吗?

网友A:
哇,请问一下这个答案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接不接都不影响电流通路

网友B:
这两个管子中间的串联点接不接一起对电路仿真基本没有影响,layout是分开的,电路如果是接一起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lvs的一个split gates的option来使LVS pass

网友C:
楼主,请问这本书的答案在哪里可以找到,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2020-05-12):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子中间的串联点接不接一起对电路仿真基本没有影响,layout是分开的,电路如果是接一起的这种情况可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这本书的答案在哪里可以找到,能不能分享一下

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请问一下这个答案在哪里可以买到

在咸鱼里

网友(2020-08-17):
楼主,请问这本书的答案在哪可以买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