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控制模式BOOST模型推导

楼主(2020-04-11):
最近要做一个BOOST,不清楚市场上现在主流的是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对BOOST的理解还很初级。对查找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推导了下电流控制模式的BOOST小信号模型,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如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2023-05-26):
你好,怎样下载呢

网友(2024-03-26):
大佬,在1.4节推理boost传输函数的时候,为什么要减去Zout*iload,前面不是已经有了v/R表示负载了吗?

另外就是调制信号1/VM,在后面公式计算的时候代入的是1/M,这两个为什么相等呢?

网友:
在公式1-35里面,第二个的第一项vref*T/(1+T),应该是vref*T/H(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