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USB 1.1 PHY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0-04-11):
很老的IP
哪位大神有,
给小弟研究一下

网友:
USB 1.1 PHY

TTx driver 你做一个可控制 slew time , ramp up , 简单就是判断rise /fall time
换 mos w/l . 对拉 driver  3.6v 须要LDO 稳在3.6V 直接 invert 就能做到.
low speed 1.5M , hi-speed 12M   cap loading .  5 corner , 3 电压.

RX 就差动比较器 .

USB2 比较有难度, 须 PLL or  8/4 phase data recovery

网友:
我有USB3.0电路、版图、测试报告,qq1341422715

网友:
1.1 电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