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S仿真设置

楼主(2020-04-1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VCO,控制电压是vcon,range=1~3V。想通过PSS来看看它的Vcon-f曲线,求他的增益Kvco。
下图是我的PSS设置图片,请问一下图中的Beat frequency应该填什么?谢谢!

网友A:
其实随便填一个大概的频率就OK了, 又或者你可以先把你的VCO跑个tran看看大概振荡在什么频率, 然后把这个频率值填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随便填一个大概的频率就OK了, 又或者你可以先把你的VCO跑个tran看看大概振荡在什么频率, 然后把这个频 ...

好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