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 layout M2 连接问题

楼主(2020-04-11):
小弟刚学layout,请教下各位大佬。

图中的两个vss(黄色的圈)怎么连在一起,是用m2直接连过去吗。但是这样做m2不就重叠了吗? vdd(白色的圈)也有同样的疑问。 谢谢。。

网友A:
m1连过去啊,如果不想跳线的话,你就改其中一个VSS的位置使之能对应上,能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连过去啊,如果不想跳线的话,你就改其中一个VSS的位置使之能对应上,能拼上 ...

噢 懂了 万分感谢!!! 刚开始不知道M1和M2可以用V1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懂了 万分感谢!!! 刚开始不知道M1和M2可以用V1连在一起。。。。

做layout,以后肯定成加班狗

网友:
跳线 跳M1或者M3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