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b_Compiler安装说明

楼主(2020-04-11):
在后端layout设计的过程,需要查看库属性,鉴于方便,需要安装library compiler。本文档是简易的安装教程,附带安装文件哈

word描述

installer_v4.2

VM-2016.12-1

VM-2016.12-2

网友(2020-07-28):
那个设置环境变量的PDF文档在哪呀

网友A:
添加环境变量这里没有,这是我弄的.bashrc里面的关于lc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

Library Compiler Run Under Design Compiler.pdf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环境变量这里没有,这是我弄的.bashrc里面的关于lc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下 ...

感谢补充哇

网友(2020-11-09):
我的icc2的linux64下面没有syn这个目录,install_lc生成symbol link失败,怎么回事?icc2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难道install_lc只能给dc和icc创建symbol link,不能给icc2创建?那icc2里面怎么才能read_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install_lc只能给dc和icc创建symbol link,不能给icc2创建?那icc2里面怎么才能read_lib? ...

没用过ICC2,这个不大懂。你找找其他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添加环境变量这里没有,这是我弄的.bashrc里面的关于lc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下 ...

请问一下得到setup.sh是直接运行sh文件还是用installer运行呢?我运行setup一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得到setup.sh是直接运行sh文件还是用installer运行呢?我运行setup一直有问题。
...

文档里面不是有说明么?你再试试哈

网友(2021-05-20):
剛好需要, 多謝樓主分享

网友(2021-06-30):
感谢楼主,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D(2021-08-24):
楼主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版本稍微老一些的library compiler,因为实验室用的是2016_03的DC,不兼容您这个2016_12的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版本稍微老一些的library compiler,因为实验室用的是2016_03的DC,不兼容您这个201 ...

没有,要不你重装个新版本的DC试试

网友(2021-11-04):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E(2022-01-16):
真是无比的感谢呀!!!!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无比的感谢呀!!!!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哈哈 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一定要好好学啊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一定要好好学啊 加油

嗯嗯!!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good to work under dc ! thanks  a lot!

网友(2022-04-24):
请问各位大佬,环境变量按照pdf设置之后 仍然找不到  lc_shell这个启动命令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环境变量这里没有,这是我弄的.bashrc里面的关于lc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下 ...

先生/女士您好!
想请问一下,目前我第一个LC_PATH设置的是 ***/lib_compiler_vM-2016.12/***/lc/m-2016.12;
另外两个PATH一样,也是按照那个pdf里写的设置的。
但是我去 ***/lc/m-2016.12/admin/install/lc/bin里运行install_lc, 输入DC & ICC的根目录,即 /opt/sysnopsys/dc...   /opt/sysnopsys/icc...之后却提示找不到common_shell_exec 和 galaxy_icc_exec, 然后Link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赐教~
另:dc是2016.03,icc也是2016.03,是eetop的那个虚拟机

网友(2023-02-28):
你好为什么我启动lc_shell的时候会提示
Error: unknown command 'set_check_library_options' (CMD-005)
然后read_lib write_lib这些都说是unknown command呢

网友(2023-03-31):
你好,我用的synplify2015,弄好lc_shell之后,做官方lab的report_lib    .db还是报错lc没安装,您有同样的问题吗。我看您的文件也是synplify2015

网友(2023-05-29):
安装上了

网友F(2023-06-30):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指定DC路经出现段错误
已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G:
请问环境配好之后运行install_lc为什么会显示command not found 呢,对linux系统不太熟悉不好意思

网友:
安装不上,说installer有未知字符

网友(2023-08-06):
引用 网友G:
请问环境配好之后运行install_lc为什么会显示command not found 呢,对linux系统不太熟悉不好意思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F: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指定DC路经出现段错误
已解决,问题,谢谢!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已解决,参考DC或者ICC工具check_library报错最直接简单解决方法_the check_library command failed to run. check the_前滩西岸的博客-CSDN博客
如果DC lab1还是报FRAM或CEL的错,是因为用了windows解压实验文件,参考DC 在Compile 时出错退出,不知道怎么解决_psyn-486_higurasikagome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2024-02-26):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在服务器上会出现linux64.spf这个文件的cksum和给的cksum不一致的情况啊,然后显示这个安装不了

网友:
lc的安装包下载后打不开

网友(2024-04-07):
楼主,有新一点的LC嘛~

网友(2025-05-08):
点击SynopsysInstaller_v4.2.run运行后,提示有无效字符,这个怎么办

网友(2025-10-03):
文件内容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