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 电容

楼主(2020-04-11):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mim_cap4的电容再版图里怎么接金属呢 可否给个示意图呢各位大佬们!!!

网友A:
两个极板一上一下,直接metal接线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极板一上一下,直接metal接线不就是了

关键是两极板基本重合,而且用什么metal连呀

网友:
直接用上下两层金属引线即可,因为专门有一图层定义电容面积(即中间介质层面积),不会按金属面积算电容

网友:
上极板metal4直接连出去,下极板用metal3连出去啊,有的时候直接连出去会有ant问题

网友:
MIM一般用两层位于TOP metal和Mn-1之间的薄铝或者用一层薄铝和Mn-1形成电容,so,我刚说的是4层金属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