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s+verdi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小白在安装vcs+verdi的时候 从环境变量设置这里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结果就是最后的dve,verdi这些指令无法打开图形化界面,有没有懂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其实操作的时候大部分都和教程的差不多 但是下面这一段
  • #dve

  • export PATH=$PATH:/home/chenqw/synopsys/vcs_2016.06/gui/dve/bin #改成自己vcs的安装路径

  • alias dve=“dve -full64”

这里/gui/dve/bin我原本是没有bin目录的 自己创建了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反复看了半天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特来求助

楼主:
还有这张$PATH找得到目录  但是which verdi就找不到了 这个是哪里填错了吧

网友A:
export PATH=$PATH:/opt/synopsys/vcs_2016.06/gui/dve/bin
或者用绝对路径启动

网友(点评):
绝对路径怎么启动 能否具体说一下 我的bin文件夹里没有东西

网友:
cd /usr/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bin
export PATH=$PATH:/usr/synopsys/vcs/O-2018.09-SP2/bin
export VCS_HOME=/usr/synopsys/vcs/O-2018.09-SP2
./dve -full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opt/synopsys/vcs_2016.06/gui/dve/bin
或者用绝对路径启动

楼下写的详细,请参考,这是linux基础,建议找本linux的书看看,比如鸟哥的linux私房菜

网友:
把VCS路径设置正确即可打开DVE,不用专门设置DVE路径,如果需要VCS+Verdi 联合仿真需要加LD_Library_pat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