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 Digital Delta-Sigma Modulator

楼主(2020-04-12):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 二阶 Digital Delta-Sigma Modulator,但是不太清楚如何确定两个积分器的 word length。

比如说现在输入信号是 16-bit 数字信号,输出是1-bit,我想请问一下
1)请问中间两个积分器应该使用多少 bit?
2)在不考虑积分器溢出的情况下(假设积分器的位数已经足够), 那么增加更多的bit会不会降低精度?量化噪声会变大吗?

提前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估计楼主要么是做DAC要么是左fractional-N的。
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
1. 试!从64bit wordlength开始试,看什么时候最小的wordlength满足输出信号的snr。可以用2分搜索来试。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是用试的。16-bit输入,满足14enob输出,用了38bit的accumulator。
2从本质上理解wordlength带来的量化噪声相当于是一个噪声源, 假设wordlength为x bit,那么有限wordelength引入的噪声的大小是delta^2/12, delta=1/(2^x)。如果有兴趣深究可以看widrow关于量化噪声的书。扯句题外话这个widrow就是搞出来LMS的wid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