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tluplus file 出现error

楼主(2020-04-12):
最近使用smic 180工艺库,在使用ICC时,set tluplus_max以及tluplus_min,
tluplus max:smiclog018_6lm_cell_max.tluplus

tluplus min: smiclog018_6lm_cell_min.tluplus
tf files      :smic18_6lm.tf

图一、 itf  file
  图二、tf file
自己写了一个map文件,如下:

#conducting layers
metal1 metal1
metal2 metal2
metal3 metal3
metal4 metal4
metal5 metal5
metal6 metal6
poly poly
polyCont polyCont

#via layers
via1 via1
via2 via2
via3 via3
via4 via4
via5 via5

但是
check_tlu_plus_files的时候,总是报一下错误:

Error: Layer "METAL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2" (metal2)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3" (metal3)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4" (metal4)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5" (metal5)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6" (metal6)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 Check Ends ------------------
0

楼主:
原来是自己的map文件写的有问题,正确的格式为:
conducting_layers
metal1 metal1
metal2 metal2
metal3 metal3
metal4 metal4
metal5 metal5
metal6 metal6
poly poly

via_layers
via1 via1
via2 via2
via3 via3
via4 via4
via5 via5
polyCont polyCont
//---------------------分割线------------------------------//
ps:上述map文件中的via_layers 以及conducting_layers 不能省去,且添加时,应该注意下划线不能省去。最终check_tlu_plus_file  successfully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能够告知是什么原因,按照ICCuser guide 写的map,看到论坛其他小伙伴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我检查了,都是正确的

网友A(2020-07-03):
我也是这个问题,按照你的方法修改了也成功解决了,感谢。

网友(2021-01-24):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按照你的方法修改了也成功解决了,感谢。

tf文件里面不是对应的大写的METAL1吗?我看答主map写的是小写,求问。

网友:
great solution ~~~ I met the same problem and solved right away.

网友(2022-03-22):
这个tf文件不能做place_opt,没有RC model

网友(2022-10-12):
感恩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