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过IIC读取外部寄存器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20-04-12):
在做FPGA通过IIC读取姿态传感器数据,代码写不完善,请问大佬谁做过呀,求救。

网友A:
怎么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出错了?

就是没做过读外部寄存器的项目,写出代码后总感觉端口还差,外部寄存器的初始配置也有问题,仿真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模拟外部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
有现成的IP(opencores),直接集成调用,按照IIC协议来抓信号。

楼主:
请问是不是仿真就必须有传感寄存器的IP核呀,如果需要我去开源网上找不到这个寄存器的I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仿真就必须有传感寄存器的IP核呀,如果需要我去开源网上找不到这个寄存器的IP。 ...

自己搭个slave模型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到我知识盲区了,不会搭slave模型,好尴尬

网友:
这个传感器IP有没有数据手册?有的话,就参考里面的时序模拟slave即可。到底是寄存器读取,还是数据读取,IP的接口总要提供给你吧?

网友:
I2C很简单,自己多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