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model MOSFET使用

楼主(2020-04-12):
求助:使用网络上提供的BSIM4.8 Verilog-A写的MOSFET的模型,生成symbol后进行仿真,调用提供的模型文件,仍然无法实现I-V图像,器件的参数仍然是-123456789或者-9999999,说明模型文件没有导入成功。EDA软件使用cadence中的virtuoso,spectre

网友(2023-05-02):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看下VerilogA代码有没有问题,检查下CDF

网友(2025-01-07):
想问BSIM4.8 Verilog-A能用吗?能用想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