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关于LNA输入的隔直电容和电阻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0-04-12):
就是关于这个隔直的电容以及电阻应该如何计算的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计算方法

网友A:
隔直电容大小由其射频插损来决定

网友:
理论上是个高通?

网友:
這是ac coupling的方式,從input到gate端是個高通,Razavi書上寫1/(2*pi*RC)必須要小於訊號的最低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直电容大小由其射频插损来决定

你好,想问能不能更加详细一点呢,有公式什么的

网友:
简单一点就用输入电容的分压比来定,一般在 90%~95%

网友:
1/(wc)<Zsys/10, 注意封装导致的寄生效应

网友(2021-04-26):
Zsys 是特征阻抗吗

网友(2022-06-27):
有什么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