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跑verilogA

楼主(2020-04-13):
2005-03版本的HSPICE可以跑verilogA吗,我试着跑了一下Demo\hspice\veriloga\resistor.sp,结果如下
.hdl resistor.va
**warning**  unrecognizable command card
.options post=1
x1 1 0 resistor r=1
vs 1 0 1
.dc vs 0 10 1
.end
**error** reference        0:resistor         not found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0:x1
    the line number was       6
          ***** job aborted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01:10:41  04/13/2020  pcnt
******

请问我这个是不是不能跑verilogA呀?集成电路初学者,望解答!

楼主:
**warning**  unrecognizable command card是不是就不能跑呀

网友A:
如果2005版本下没有veriloga的demo, 就可能不支持.也可以查一下2005的帮助文档看看是否有.hdl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005版本下没有veriloga的demo, 就可能不支持.也可以查一下2005的帮助文档看看是否有.hdl语句.
...

好的谢谢。我又下了一个2008版的,他每次跑带.hdl语句的sp文件的时候跑到一半就退出了,然后Edit LL 打开.lis文件是空的

楼主:
又又又又又下了一个hspice2008B,可以跑va了。

楼主(2020-10-31):
换了个电脑 又不行了 说缺少.cml 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