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模块集成/连接的相关工具

楼主(2020-04-13):
现在有各模块开发的verilog代码,请问有没有什么工具,能手动设置一下各模块的输入输出port的连接关系,然后自动生成顶层连接关系的verilog代码的工具~~~

网友:
似乎记得 edautils上面有工具,不过这种东西,大概都是按一定规则进行,所以,excel+script自己实现也一样,如果仅是关注代码编辑,连接top,嗯,verilog-mode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