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调用PCB S参数时出现error?

楼主(2020-04-13):
请问hspice大牛,我在调用PCB S参数做仿真的时候出现 如下问题,该如何解决**error** (spara:0)Failed in propagation delay estimation

网友:
s参数使用前需要检查因果性和无源性,可以了再用,最好的方法是转成子电路跑

网友(2024-03-22):
楼主有例子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