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的幅频曲线仿真为何是一条直线?

楼主(2020-04-13):
想尝试做一个运算放大器,核心电路电路如图1,但是交流仿真后对得到的幅频曲线使用phase函数后得到的是一条水平直线(如图2),求各位帮忙解惑,感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你闭环仿真再看看

网友A:
ADE XL?
phase函数的电压是不是vf("")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XL?
phase函数的电压是不是vf("")形式的

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请教一下,为什么使用phase和phase margin这类函数要用vf形式的呢?calculator中直接选取仿真曲线和在电路图中选取端口包含的数据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
好像是你看的是电压不是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请教一下,为什么使用phase和phase margin这类函数要用vf形式的呢?calculator中 ...

大概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条件不允许没法回答··
我的理解是
1、不同的仿真类型,保存的数据(格式)不一样:
AC:vf if
DC:vdc idc
Tran:vt it
sweep-DC:vs is
左边是仿真类型:右边是对应的函数表达;
2、不同的函数,支持的输入数据(格式)也不一样;
给phasemargin()或者dB20()来一个瞬态仿真的电压量(vt),仿真窗口会报错的。
----------
我用过的频率仿真暂时只关注增益和相位裕度,两个仿真曲线纵坐标都不是电压,六楼说“你看的是电压不是频率”很到位;
两个月没碰ADE XL··现在只用旧版的ADE L···
建议先找个ADE XL的仿真教程过一遍。
PS:ADE L的功能也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条件不允许没法回答··
我的理解是
1、不同的仿真类型,保存的数据(格式) ...

感谢解答!其实我用的也是ADE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