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license问题经验分享】Server nod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楼主(2020-04-14):
(一)问题
昨天装了一天的虚拟机、VCS、verdi,最终卡在了license问题上。输入dve给出的提示:
Server nod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REestart the vendor daemon on the server

Retrying reque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ce..

Note:use +vcs+lic+wait(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nue in Unified Use Model) to queue for licence

(二)线索
百度了一下,我发现了一个有同样问题的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852277-1-1.html
贴里下面有个回复:
很明显没有license,license服务未启动。

于是,仓试了一下lmgrd命令,提示: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三)解决
再次百度关键词,返现一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76973-1-1.html
尝试了一下楼主的方法,有效

(四)个人经验
修改hosts文件,再次启动lmgrd之前,获取root权限,kllall lmgrd
再以普通用户权限,lmgrd xxx/Synopsys.dat

VMare14+centos7+vcs2016+verdi2016

网友A:
killall有其他的lmgrd就不要了?还得重启啊。
通常lmgrd/lmstat/lmdown三个命令配合使用好就可以了。

网友B:
1、重启。
2、启动license server
3、lmstat 查看license server是否正确启动。
如果有一个license启动了,那么可能这个端口就被占用了。修改端口号或者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llall有其他的lmgrd就不要了?还得重启啊。
通常lmgrd/lmstat/lmdown三个命令配合使用好就可以了。 ...

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我也不太明白lmgrd干嘛的......各种尝试就是了,哈哈哈。主要问题还是hosts文件的修改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启。
2、启动license server
3、lmstat 查看license server是否正确启动。

感谢感谢

网友:
抽空可以看看flexlm的手册,以前几家工具的文档里都附有

网友(2020-12-17):
感谢链接,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21-04-22):
感谢,顺着lz给的连接发现自己配置环境时没改ubuntu为hostname

网友(2022-11-25):
我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应该是许可证的端口号不对,我还有别的服务占用了默认端口号,这种情况我是要重新生成许可证吗?我直接更改现有许可证的端口号试了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