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10.4 se测试uvm时无法访问uvm_dpi

楼主(2020-04-14):
为什么会遇到上面图片的问题,代码很简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会出现上面这个错误。
请大神指教!!!!!
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
我的操作是百度的:点击run.bat自动运行。

网友A:
试试路径用转译符,我记得modelsim的路径应该是d:/xxx/xxx/xxx

楼主:
画红圈的地方没有分隔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径不对,但是在第三张图片中我是加了的,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路径用转译符,我记得modelsim的路径应该是d:/xxx/xxx/xxx

太感谢大佬了,解决了,感谢。昨天一直搞到四点换了好多方法还没解决,原来是这个问题,我要吐血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windows的路径不都是 '\' 吗?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