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alog Devices提供的verilog代码错了?

楼主(2020-04-14):
下面图是 Analog Devices提供的verilog代码,为何在组合逻辑中用的是<= 赋值?错了吧 ?

网友:
在.v中always快中,组合逻辑也要定义成reg变量,但是这里根据逻辑含义,无论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其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
在同一always语句中,不建议同时出现阻塞和非阻塞,所以用了非阻塞

楼主:
这个逻辑 应该算是 组合逻辑吧 ? 组合逻辑一般都是用 = 赋值吧 ?
如果组合逻辑中用<=赋值,综合后 和用 =赋值的 组合逻辑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