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模拟自动化的一问题

楼主(2020-04-14):
本人对模拟自动化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virtuoso里面的ocean可以几乎可以观察到所有一次测试的结果,可是这里的观察是人用眼去观察。如果我想画好电路图,然后让电脑根据我写的脚本实行自己调参,至于脚本的算法由我自己设定。 我的算法一定会充满了if else  while等条件判断语句,可问题的关键是,假如返回给我一个节点电压太小,我想调大那个节点到地的电压大小,那我该怎么用语法实现?
skill实在函数太多,而且我确实也不懂virtuoso图形界面能怎么控制。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把需要修改的电路器件尺寸设置为参数, 一次仿真完成后用ocean获取仿真输出测量结果, 然后再根据算法自动调整参数的值, 然后自动做下一次仿真; 设置循环推出的条件, 比如输出测量达到spec, 或者迭代达到最大仿真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把需要修改的电路器件尺寸设置为参数, 一次仿真完成后用ocean获取仿真输出测量结果, 然后 ...

非常感谢我刚试了一下,和我设想得效果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