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bist 几个问题

楼主(2020-04-14):
大家好,小弟初学mbist,有几点不太理解。还请大家赐教1.mibst 为什么还是需要WTAP, 我以为bscan 才需要WTAP,
2.mbist 不是内建自测吗,可以自动生成pattern,为什么tessent还是可以生成一段mbist的pattern。这个pattern要给机台吗

网友A:
没有tap,怎么启动它测试啊!
没有pattern,怎么启动测试啊?
没有pattern,怎么知道测试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没有tap,怎么启动它测试啊!
没有pattern,怎么启动测试啊?
没有pattern,怎么知道测试结果是好的还是坏 ...

谢谢回复,可以理解为TDI为测试向量输入,TDO为测试结果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