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2015版本的drc验证慢

楼主(2020-04-14):
想要求助一下怎么解决calibre仿真时比较慢的问题一个小小的版图在做drc验证时,需要大概七八分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多加core,多加license
用realtime

网友:
时间太长了吧,赶紧升级换代吧

网友B:
怎么可能  用命令行run, 看卡在哪边,会不会被卡license, 要不就是rule文件太大, 检查项目太多
calibre -drc -hier 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core,多加license
用realtime

新手,不知道需要加什么lic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  用命令行run, 看卡在哪边,会不会被卡license, 要不就是rule文件太大, 检查项目太多
calibre  ...

run命令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  用命令行run, 看卡在哪边,会不会被卡license, 要不就是rule文件太大, 检查项目太多
calibre  ...

这是CIW里面的,应该是运行还行,就是rve结果文件显示太慢

*** Calibre Interactive: Exporting layout for library "EMX_T28_TEST", cell "AAA", view "layout" ***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30s.

*WARNING* LIB analogLib from File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ds.lib Line 1 redefines
LIB analogLib from File /opt/IC617/share/cdssetup/cds.lib
Insert UNDEFINE analogLib
before DEFINE analogLib
    in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ds.lib
Or remove or comment out DEFINE analogLib
    in /opt/IC617/share/cdssetup/cds.lib
to suppress this warning message.

*WARNING* LIB basic from File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ds.lib Line 2 redefines
LIB basic from File /opt/IC617/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Insert UNDEFINE basic
before DEFINE basic
    in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ds.lib
Or remove or comment out DEFINE basic
    in /opt/IC617/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to suppress this warning message.

********************************************************************************
Product   : Virtuoso(R) XStream Out
Program   : @(#)$CDS: strmout version 6.1.7-64b 11/09/2015 12:41 (sjfbm191) $
          : sub-version  IC6.1.7-64b.78
Started at: 14-Apr-2020  16:42:59
User Name : work
Host Name : work-eda
Directory : /home/work/WORK_T2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Info: Cellview Rev Num:99,  Tech Rev Num:59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PASHOME/tools/templates/libs.oa22/pas_std'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work/library/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ds.lib' for Lib 'pas_std'.

Loading smic18mmrf/libInit.il ...
    Loading smic18mmrf/loadCxt.ile ... done!
    Loading context 'smic18mmrf' from library 'smic18mmrf' ... done!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mic18mmrf' ... done!
    Loading smic18mmrf/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8mmrf
done!
Loaded smic18mmrf/libInit.il successfully!
WARNING (XSTRM-20): Output Stream file '/home/work/WORK_T28/Calibre/drc_run/AAA.calibre.db' already exists. It will be overwritten.
INFO (XSTRM-288): The automatic layer mapping is done by StreamOut and the xStrmOut_layerMap.txt file is generated. This is because either the layer mapping is not provided or the XST_AUTO_LM value is used with the -layerMap option.
INFO (XSTRM-162): You have not used the viaMap option. If the OpenAccess design has native oaVia instances, use the -viaMap option for preserving oaVia instances in a Stream Out - Stream In round trip. Using the -viaMap option improves performance and VM usage of applications using the Streamed-In design.  For details on the viaMap option, refer to the "Design Data Translator's Reference" guide for XStream.

Summary of Options :
library                                 EMX_T28_TEST
strmFile                                /home/work/WORK_T28/Calibre/drc_run/AAA.calibre.db
topCell                                 AAA
view                                    layout
runDir                                  /home/work/WORK_T28/Calibre/drc_run/
logFile                                 PIPO.LOG.AAA
summaryFile                             PIPO.SUM.AAA
case                                    Preserve
convertDot                              node

INFO (XSTRM-223): 1. Translating cellView smic18mmrf/p33/layout as STRUCTURE p33_CDNS_586853779020.
INFO (XSTRM-223): 2. Translating cellView smic18mmrf/p33/layout as STRUCTURE p33_CDNS_586853779021.
INFO (XSTRM-223): 3. Translating cellView EMX_T28_TEST/AAA/layout as STRUCTURE AAA.

Summary of Objects Translated:
    Scalar Instances:                       8
    Array Instances:                        0
    Polygons:                               0
    Paths:                                  5
    Rectangles:                             141
    Lines:                                  0
    Arcs:                                   0
    Donuts:                                 0
    Dots:                                   0
    Ellipses:                               0
    Boundaries:                             0
    Area Blockages:                         0
    Layer Blockages:                        0
    Area Halos:                             0
    Markers:                                0
    Rows:                                   0
    Standard Vias                           0
    Custom Vias:                            0
    CdsGen Vias:                            0
    Pathsegs:                               16
    Text:                                   16
    TextDisplay:                            0
    Cells:                                  3

Elapsed Time: 13.3s   User Time: 8.7s   CPU Time: 2.6s   Peak VM: 4536KB

INFO (XSTRM-234): Translation completed. '0' error(s) and '1' warning(s)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run命令怎么弄

calibre -drc -hier xxx

网友:
查查那一步最耗时

网友C(2023-04-16):
Error RES2 on line 199 of /techlib/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al_smic18mmrf_tech/SmicSP10R_018_mix_p1mt6_tran_typ_1833.rc -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poly.
向楼主请教一下,这个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C:
Error RES2 on line 199 of /techlib/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cal_smic18mmrf_tech/SmicSP10R ...

这是XRC报错吧,是设置里有个关于电阻的,把这一层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