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

楼主(2020-04-14):
如图的全差分运放,单端输入时(即VP端输入为300M满摆幅时钟信号,VM固定为vdd/2),其中一个输出的占空比很差是为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一下(从外部)?

网友:
给下输入输出波形 还有你是如何连接的吧 放一个symbol 不太知道细节

网友:
信号较大时,可能是上升、下降压摆率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