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种类

楼主(2020-04-14):
28nm工艺下有两种poly电阻,分别是rmng/rpmg,和rupoly,全名一个是metal gate,一个是P+ poly。请问一下这两种电阻有啥区别么,我看了下版图,rupoly就是多了一个RPO drawing层啊,求助,谢谢

网友:
我用的工艺里主要是小电阻和大电阻的差别。有的电阻是小面积实现大电阻,有的是小面积实现小电阻。所以你可以都调出版图,更改参数对比一下。

网友A:
是salicide和non-salicide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alicide和non-salicide的区别吗?

不知道啊,但是rupoly明显线性度远好于rnmg和rpmg

网友(2020-06-02):
请问需要小电阻的时候,该选哪种呢?rupoly电阻的话,实现100欧左右的电阻挺耗费面积的吧。metal gate能用吗?温度系数和线性度是比poly电阻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