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电路设计的一些困惑

楼主(2020-04-14):
研一学生一枚,接触集成电路半年多,作为初学者,心中一直有个困惑,就是对于一些电路管子的宽长比以及具体尺寸该如何确定,以五管运放为例,自己设计时,给每条支路分配一定电流,取Vdsat=0.2v, 然后通过仿真得出u乘 cox的值,然后大致算出宽长比,但是究竟管子的L如何取,一般输入管L小点,负载管大点,最后还得通过仿真让管子在饱和区,调的时候感觉没有方向,不知道该具体应该怎么调,至于更复杂的电路,就更是瞎调了,   想问问各位前辈,电路设计时管子的尺寸究竟该怎么调,有没有什么课程或者书籍推荐的!!!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本书吧,我也是在论坛上找的,但是一直没怎么看,但感觉会比较相关

Tradeoffs and Optimization in Analog CMOS Design.pdf

网友B:
同是研一新手,和楼主同意困惑,上学期学了拉扎维的1到5章,仿真了一些五管放大,基本CS、SF、Cascode等,最近看何乐年的设计与仿真课,又正在补B站上中科大的黄鲁的拉扎维课程,还没动手仿真,苦恼中。

网友:
你确定电流和vdsat取w/l的方法是可行的,l取法一般输入管小一些,电流镜大一些。
至于范例,教科书一般是没有的,但你可以去找找运放章节后的一些参考文献,有些论文是会写上每个管子的尺寸的,可以作参考。

网友C:
模拟电路设计是与工艺密不可分的,迁移率、Cox,都是可以通过工艺决定的,不同厂商不同工艺参数会略有差异;根据需要为各支路分配电流,如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通过电流公式Ids,就可以确定大概的宽长比

网友D:
推荐这本书,以5u为例进行计算
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_陈中建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60899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网友:
感觉L的定义其实是根据实际工艺还有电路决定的吧,大部分都是经验值,就是哪种L做出来没问题,良率高,就用这个

网友:
同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才开始时的时候不用太拘泥于具体的L,在一定范围里都可以,不要太小。剩下的主要是面积和mismatch之类的折中。

网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 "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ircuits Using Pre-Computed Lookup Tables"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237&highlight=systematic

总的说来, 大概是根据gain的spec选择恰当的较小的L, 然后选择衡量管子工作区的 gm/Id的值, 再根据gm的spec的得到偏置电流Id; 再根据Id/w的值得到w;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不需要un, cox等工艺参数;
最后再根据mismatch和1/f噪声的需求同步增大W和L.

网友:
对于高速应用,侧重于带宽,为了寄生电容小,W/L一定,那么希望它的WL小,这样寄生电容小。
对于一般的应用,我们希望WL大点,L大,这样子面积大,输入差分对管的mismatch小,offset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工艺到几个nm,L很小,很难做模拟电路的一个小因素。
我当时读研也有这个困惑,以上的折中选取也是从一个角度考虑。慢慢来吧

网友:
数字电路中L一般需求取到工艺的特征尺寸,以实现快的速度和面积的节省。而在模拟电路中会根据管子的具体功能进行取值的选取,如运放的输入管,为了实现大的增益(积),而选择大的跨导,会采用最小尺寸L;但是在管子作为尾电流源、电流镜是会考虑到管子的输出阻抗、匹配效果、噪声等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尺寸(往往不会是最小尺寸),可以看看工艺文件或者通过仿真看看对电路性能的影响然后选择尺寸(L);还有一些其它功能,比如做开关管,要考虑闭合后的电阻和与之并联的器件的并联电阻效应对电路的影响等,然后选择合适的尺寸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这本书,以5u为例进行计算
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_陈中建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 ...

哈哈哈哈这是我导的书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教程

飞哥!

网友:
全凭直觉。

网友:
现在的亚微米工艺手算是不靠谱了,确定每个晶体管gm、Ids、L后,慢慢调节W吧

网友:
11、12、13楼说的相通的一点:从需求出发,要做高增益还是宽带宽
以五管运放为例,增益最终可以近似用沟长调制系数和过驱动电压表示,如果用gm/Id设计方法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同个管子不同L对应的沟长调制系数,增益要求确定的话,沟长调制系数的限制基本可以确定L了。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我记得网上有一篇复旦的调运放的教程,完全告诉你怎么通过需要的增益、带宽以及电路结构,来算各个管子的宽长比,你把这些公式全部推导一遍,就能明白电路工作基础了,以及后期比如我要提高增益,应该要怎么改管子尺寸。
算,主要还是让你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调电路。
但是如果换个工艺,有些参数不知道,这样就没办法算了,怎么办?

第二步:扫!把所有参数都扫出来!(大概一个星期就能仿出结果?)
既然你已经知道怎么调电路了,那就没必要每个电路都去算它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增益小了该怎么调,带宽小了该怎么调,到现在你要做的是怎么快速地了解管子尺寸和电路工作点的关系。这时候,gmid大法就很有用了。gmid大法告诉你,在确定的电流、确定的过驱动电压下,你管子的宽长比应该是怎样的。这样你就能快速确定在某个电流、某个过驱动电压下,电路的宽长比应该是怎样的了。其实就是查表法。
gmid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教程,非常实用的方法,就算换了工艺,也一样可以把表给扫出来。
其实gmid也是在确定的一个电流值下,根据查表法去设置宽长比。一般运放的电流确定了,大致就能确定运放的带宽和增益,如果要再增加增益,我们可以在电流不变的基础上,增加负载管沟长等等方法。

第三步:接着扫!不用gmid我也能扫!(简直就是分分钟搞定!)
gmid其实也还是扫MOS管工作状态来得到的一个查找表,既然是扫,那直接在运放里扫不就好了?
对于一个MOS管,只要确定了四端电压,管子宽长比确定了,那么流过它的电流就确定了。
1、把它的四端电压给钳位了不就好了?都知道一个运放工作的时候,考虑到管子的压降以及电源电压还有共模电平的因素,各个节点的DC工作点电压是基本确定的,那么就大致估计一下各个节点的电压,然后用VDC把各个节点电压给固定住。
2、确定沟长L。考虑负载管和尾电流管的沟长长一些,输入对管的沟长短些等考虑,各个管子的沟长就基本确定了。
3、确定宽度W。根据需求你可以预估一个运放的工作总电流以及各个支路的电流,然后就调各个MOS管的宽度W,直到各个管子的电流和你预估的其所在支路的电流相等。
4、去掉钳位VDC。这时候你把各个节点的VDC去掉,再仿真工作点,这时各个节点的电压应该和你钳位的VDC是差不多的,钳位前后的MOS管电流也不会有很大改变,这样就完美地调出了电路的一个工作点。这时再仿AC,就能得到此时电路的增益和带宽了。
5、根据仿真结果再优化。那根据此时的结果,可能增益不够,你应该增加沟长。可能过驱动太大,应该减小,那么,你就再钳位回去,调整一下W/L,这样电路总电流不变,电路的性能还是能调整。那如果怎么都调不好,那么可能是电流限制了性能提升,那就把电流增大,继续重复钳位的过程。

第三步这个方法是我一个博士同学告诉我的,虽然有些不大严谨,但是我之前参加竞赛,现场给指标调运放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两个小时完成了调试。还是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前提是你对零极点和增益带宽的关系,宽长比和过驱动电压等等电路基础原理有一定的了解,不然也只能是瞎调一个结果。

网友G:
推荐采用gm/id的设计方法,推荐一本书《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池保勇,看完会让你收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采用gm/id的设计方法,推荐一本书《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池保勇,看完会让你收益匪浅。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总结的不错。
第一步理解电路,第二步理解工艺。
第三步就是确定电流,vdsat和L,W自然就出来了。这一步需要循序渐进,熟能生巧。

网友H:
推荐拉扎维的,模拟coms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拉扎维的,模拟coms集成电路设计,

谢谢你,但是如果想知道在某一个电路中各个管子的尺寸应该如何取更加合理,看拉扎维的书是不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感觉拉扎维的偏理论多些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太强了

网友I:
那个,你们没有看过《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吗?????
第二版的第11章,整整一章的内容就是在教你如何用gm/id去设计运放…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受益匪浅!!!学习了!
非常感谢,您一定是个很热心的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设计是与工艺密不可分的,迁移率、Cox,都是可以通过工艺决定的,不同厂商不同工艺参数会略有差异 ...

大佬,载流子迁移率怎么查?是工艺文件给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大佬,载流子迁移率怎么查?是工艺文件给的吗?

不行就查看模型文件,spectre 或hspi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查看模型文件,spectre 或hspice

好的谢谢啊

网友K(2022-01-17):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第三个方法,应该只能放在类似G端吧?因为放在MOS的输出端,会抽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第三个方法,应该只能放在类似G端吧?因为放在MOS的输出端,会抽电流。
...

是一样的。
放在输出端的话,你PMOS电流和NMOS电流如果差不多,那上下管就是平衡的,此时输出端的VDC也抽不了多少电流,这时候你把输出端VDC去掉,PMOS和NMOS的电流不会变化太大。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L:
复旦大学的二级密勒补偿运算放大器设计教程
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示

Two 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pdf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是一样的。
放在输出端的话,你PMOS电流和NMOS电流如果差不多,那上下管就是平衡的,此时输出端的VDC也抽 ...

你这个应该得差分输入,差分输出,才可以吧?
起码我随用找了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五管运放,在各个节点(输入,输出,尾电流交流地点)挂上,玩一下你这个方法,发现有明显的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应该得差分输入,差分输出,才可以吧?
起码我随用找了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五管运放,在各个节 ...

首先,这是初设计时,相对快速设置出一组能够调整DC平衡的初状态。这只是说能保证电路以某些W/L来达到所期望的一些DC电压和电流值,但这并不能保证增益和带宽。

其次,在后续设计中是基于此初状态,要提升增益,就加阻抗,加跨导,提升带宽就加电流之类的。基于此,所有管子的工作状态都会发生变化。

用一个成品运放进行反推并不合理,因为电路中,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都是互相联系,互有影响。

比如有些运放尾电流管是限流作用,它的VGS最多就能过1ma,但有时为了调增益,调零极点,可能上一层管子会叠的尺寸比较大,所以会被尾管限流达不到自己的标称能力。但如果你用VDC钳位,那电流就有地方去了,自然抽电流就多。

网友(2022-03-04):
新人同有疑惑,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M:
请问你这个仿真得出的uncox是通过二阶公式算的 还是用看pdk文件呢

网友:
很好的帖子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这个仿真得出的uncox是通过二阶公式算的 还是用看pdk文件呢

文件中有这两个参数就直接用,没有的话就算

网友(2022-07-30):
设计一个放大器
1, 先确定指标 ( 增益,带宽,噪声,面积,建立时间)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几种常规的放大器架构了。
     高增益,低功耗,低带宽, 选2阶带米勒补偿
2, 高带宽,中增益, 最好一阶的,folded-cascode可以考虑。
3, 高增益,中带宽的,输出范围大, 可以选择二阶。

结构确定下来,再估计一下电流和功耗,然后开始算W/L。再仿真噪声,稳定性,增益,带宽等。

网友N(2023-03-13):
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确定管子的沟长,说小300n,400n,500n...都是小(输入管),说大1u,2u,3u,4u...(电流镜)这也都有用的,具体L的取定也没个准确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好人有好报,谢谢

网友O(2023-05-16):
引用 网友B:
同是研一新手,和楼主同意困惑,上学期学了拉扎维的1到5章,仿真了一些五管放大,基本CS、SF、Cascode等, ...

兄弟,听我的一句话,不能一直看书,也不能不看书就仿真。而且拉扎维1-5章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至少看到第十章,并且多看几遍。然后动手仿真电路,这一步特别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弟,听我的一句话,不能一直看书,也不能不看书就仿真。而且拉扎维1-5章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至少看到第 ...

谢谢,已经从业了,拉扎维,sansen,艾伦经常要翻的,理论需要结合实践仿真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I:
那个,你们没有看过《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吗?????
第二版的第11章,整整一章的内容就是在教 ...

您好请问《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是谁写的呀?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L:
复旦大学的二级密勒补偿运算放大器设计教程
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示

好东西

网友(2024-01-29):
向各位很有意义的讨论学习!

网友(2024-06-17):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感谢

网友:
先把电路搭建起来,然后确定尾管电流,再把各个管子的尺寸调到gm/id=10附近,此时id,gm,cgs达到一个最优解,没有mismatch要求就拿最小尺寸做,有的话等比扩大直到达到offset要求,同理也适用于噪声,这个方法本质上还是gmid法的衍生,只是我觉得更方便一点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N:
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确定管子的沟长,说小300n,400n,500n...都是小(输入管),说大1u,2u,3u,4u...( ...

还是要根据,实际的项目确定德;从事工程生产了,就知道了,每一个管子的尺寸是在性能不损失太大德情况下,往面积小去做,这个时候都是小尺寸;帖子里边的人,感觉没有从电路的实际应用角度去考虑,单纯是电路本身的角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电路服务于实际生产的;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F:
调运放我觉得还是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算!把原理都算出来!(耗时半个月也不一定算的对!)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本书吧,我也是在论坛上找的,但是一直没怎么看,但感觉会比较相关
...

zhongwenban

网友(2025-11-18):
通过电流公式Ids,可以确定大概的宽长比